[电脑] 海盗船AX860爆保险丝 拆开看看

楼主(2021-08-28):
07年买的海盗船AX860电源,当时还是比较高端的,最近突然不行了拆开看看

结构还是很好拆的,元件还很工整

发现一个元件坏了,运气好,碎片也在,赶紧淘宝下单,换上新元件
然并卵
还是没有输出

测了一下,这个保险丝坏了 ,在绿圈的背面。 头脑简单的想了一下,把保险丝换了不就行了
又一次然并卵,插电立即烧保险丝,眼睁睁的看着保险丝闪了一下光
现在束手无策了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貌似旁边两个也烧了啊,前后对比照片可以看出 ,中间的一个字都烧没了

网友:
白金牌850W额定功率那么大功率啊,一定是很高端的游戏配置了。

网友:
楼主就别修电源了,修电源不串个灯泡,烧保险丝都算轻的,正常应该出现一次电花火石,然后换上去的原件又烧坏了

网友:
电源不敢轻易修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的零件,串灯泡再试吧

网友:
保险丝烧了,必须要串灯泡

网友:
大短路啊!怎么能随便上电

网友:
一级开关管 击穿短路 才会烧保险,先把那三个管子都拆了看看是否还短路,拆到不短路了再全部换新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
现在的方案是先把这三个MOS管全部拿下
然后串联一只100W的灯泡
是不是这样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SCS108AG只有一个,然后6R125P有6只
有没有办法用万用表快速测好坏
另外,这些高端MOS管,是不是假货很多, 有没有可靠的地方能买到?

网友A:
你07年就买到12年生产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07年就买到12年生产的电源了?

记忆有误
看了一下购买记录
2013年的

网友:
电脑电源不好修,尤其是这种高端货。建议还是从电瓶车充电器入手,比较现实。学一些基础知识先。

网友B:
pfc管跟升压二极管坏了  检查推动电路  驱动芯片 排查还有没有短路 换好后串个灯泡 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管跟升压二极管坏了  检查推动电路  驱动芯片 排查还有没有短路 换好后串个灯泡 上电    ...

我啥也不懂
请问你说的两个管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