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胎转正故事-煤气灶1号电池替换方案一二

楼主(2021-08-28):
晚饭的时候方太煤气灶突然打不着火了,一顿检修清理最后发现是1号电池电量不足了。
其实有前兆的,之前几天打火偶尔就不太灵光,这次彻底不行了。
抠下电池一顿挤压,勉强恢复了一点电量,赶紧打火,把晚饭解决。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换电池了。
其实小区外面的大润发和华润万家超市都有得卖,记得是八块钱一个,大热天的懒得跑一趟了。
还是网上买吧,倍量1号电池,用完红包四毛钱包邮。
等快递的两天决定找个备胎顶一顶。
备胎1,两节电量低的1号电池串联起来,看看两个臭皮匠能不能管事。
一顿操作猛如虎,浪费了半卷3M胶带,装上煤气灶,用了一天,结果又不管事了。

特地记录了一下电压曲线,空载电压1.9V,带载50ma,掉到1.2V,看来气数已尽。

快递还有一天,接下来只能再选个备胎继续坚持了。
给新买的二手美国宠物磨甲器(玩具小电磨)换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2050

翻出来三年多前买的宠物电磨,当时两个都换成18650锂电,拆得6粒动力镍镉1/2SC规格的电池,容量600mah,
充电激活测试,有三节挂了,扔掉,剩下三节,放了三年,测试还有1.24V电压,靠谱。
三节并联起来,点焊镍片,充满电,用纸筒包裹起来,上机OK。

打火啪啪啪强劲,第三天,快递到了,发现倍量用不上了,备胎转正,新来的只能续当备胎了。

最后,好多人折腾1.5V电池,其实最省事的是买新的,其实也试过18650直接供电,打火太剧烈了,不敢用。

网友A:
你这都有点焊机的人了,还这么喜欢折腾,18650配合那种1.5V锂电池专用的芯片可行吗?

网友:
厉害  要装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有点焊机的人了,还这么喜欢折腾,18650配合那种1.5V锂电池专用的芯片可行吗? ...

用dc芯片或者ldo转1.5v,静态电流是个问题,毕竟煤气灶每天也就打那么几次火,加起来几秒钟的事哈哈

网友B:
这地方还是不建议用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地方还是不建议用锂电

手里正好有闲置的镍镉动力电池,自放电也小,用着正合适

网友C:
我手底下还有不少镍氢镍铬不知要用到猴年马月~

网友D:
我的一节电池用了8年,懒得折腾。

网友E:
用4节5号电池点焊并联,正极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节5号电池点焊并联,正极加长

点焊机不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底下还有不少镍氢镍铬不知要用到猴年马月~

并联起来给煤气灶用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节电池用了8年,懒得折腾。

厉害了,电池真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联起来给煤气灶用吧哈哈哈哈哈哈哈

问题是1号电池还一大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1号电池还一大堆了

这就尴尬了,那玩意放着不用也会过期,
看来只能继续吃灰了

网友F:
带熄火保护的电路是用两节1号大电池的,电磁阀吸合的瞬间电流达到0.5A然后会下降到几十MA,用18650代替完全没有问题。1节电池的没有条件实验,当然用充电手电筒里面的铅电池4V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熄火保护的电路是用两节1号大电池的,电磁阀吸合的瞬间电流达到0.5A然后会下降到几十MA,用18650代替完全 ...

没想到电流这么大。。。。。。。。

网友G:
遇到1号电池电量不足,有个简单办法应急,使用镍氢充电器(单节充电电流400mA)充10分钟,一般可以用一周,看使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1号电池电量不足,有个简单办法应急,使用镍氢充电器(单节充电电流400mA)充10分钟,一般可以用一周, ...

厉害了,我咋没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
自己家里一号电池没了电都懒得管
直接打开火开关然后用点火枪一点就行了
后来感觉用三节七号并联然后加长正负极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