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TFT屏幕背光修复失败案例

楼主(2021-08-28):
magic2 手机原机屏幕摔碎,原装屏幕oled太贵,,选择便宜不带指纹的TFT屏幕。区别就是oled自发光,TFT屏幕自带背光。
在安装屏幕打胶时候,打胶动作不帅气,胶液太多,多余胶水渗入TFT背光层,于是屏幕上有个白色印痕
右下角长条形白色脚印
拆解

左上角的白色长条胶印

拆解背光发现,反射层上面的导光板粘上胶水,这是屏幕白边 的根本原因,其次,遮癍纸(图中中间)偏光片(途中右边)均有胶痕。
尝试刮胶,失败,于是使用天那水溶胶,成功溶解胶,顺便腐蚀了导光板--------第一次维修失败。
淘宝搜索导光板,只找到笔记本屏幕用亚克力导光板,最薄0.5mm  手机导光板厚度0.3mm。

裁剪后替代原导光板
由于安装时,安装手法错误,屏线撕裂,营救行动彻底失败,损失200

屏线撕裂

总结:

1.屏幕胶水薄薄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涂多
2.打胶水必须拆下屏框,在屏框均匀打胶,千万不要在屏幕和屏框合体后从缝隙打胶
3.更换导光板必须先将屏幕排线完整从背板上分离,然后重新贴合,否则,由于间隙不够大,硬贴合就会撤坏屏线

网友:
虽然我不会修手机,楼主的发帖内容真实,精辟,实用。点赞

网友:
要么花钱修,要么交学费

网友:
从业人员过路

其实导光板可以到修手机的店里买爆屏,出个20元一片让你挑同型号的。

别嫌贵,现在爆屏能卖个2-10元的,
有垃圾佬收来送去广东拆排线。。玻璃IC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能收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