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SB排插,质量比那些山寨好一点

楼主(2021-08-28):
一体铜条,usb电源一般,可能就只有500ma,质量比那些山寨好一点。

网友:
螺丝稍微一松就发热,铜条稍微一翘就短路,这种真不敢用

网友:
背面铭牌标2a,算是双口共享2a。实测单口能稳定1.2A。外壳新料,铜排回料,零火地都是铜排。再精简些的地线那片就用铁的了。这个型号我归类到所有项目刚刚踩着及格线,成本控制极强。毕竟集采中标的都是有资质中出价最低的投标人。
其实同系列模具还有一款4000w的,就是带双重底盒,加量堆料,这边应该会觉得做工很好。
但是不带usb其实并不适合床头和书桌用。家用又不需求像工地那样拖着用,过于保守其实没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