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两个网卡的天线接口有点不一样。

楼主(2021-08-28):
如图,有两个网卡。
左面是一个ap里面拆出来的。 有面是usb无线网卡
他们都有天线接口。
长得有点类似,但不相同,左右是一个圈中间加个针。
右面的圈里面没有针。

我的天线馈线接口是红圈里面接口,请问是与那个座子匹配。

网友A:
ipx1 分两个接法淘宝 直接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x1 分两个接法淘宝 直接买就行

另外一个是测试座。。。。

网友:
左边的是接天线的,右边的有印刷天线,座子是测试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