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美的风管机原装遥控器(RM12D/BGF)并与高仿对比,请教这个液晶屏哪里买

楼主(2021-08-28):
6月份,家里面美的风管机遥控掉地上把液晶屏幕摔坏了,型号为RM12D/BGF,故障现象为液晶屏损坏,功能正常。
用手机上万能遥控了几天后嫌半夜摸手机开程序麻烦,就在网上买了高仿的遥控器,想着最不济还能直接把屏幕换了修好原装的遥控器不是,结果买回来的遥控器放几天不用后就会偶尔出现遥控失灵现象,取下电池再装就又恢复正常。

叔可忍,婶不……好吧,婶也得忍

终于,一场秋雨一场凉,眼瞅着夏天快过去了,今天无事,拆了它,顺带看看能不能更换液晶屏,修好原装的遥控器。

这是两个遥控器对比,右边是坏了液晶的原装遥控器

这是两个遥控器对比,右边是原装

这是取下的遥控器后盖,打开电池盖,左边是原装,注意红圈处不同,原装这个孔大些,取下时电池负极接触片比较容易通过,省力许多

原装遥控器打开后盖后露出的电路板

原装遥控器电路板前面

原装遥控器按键

损坏的液晶屏

背后部分

下面是高仿的电路板

高仿电路板前面与原装对比

高仿电路板只有一颗牛X,一个红外LED和一块背光

液晶对比

液晶背后对比,右侧为原装

将高仿液晶更换到原装遥控器上,无法正常使用

将高仿液晶更换到原装遥控器上,无法正常使用

所以各位大神们,这个液晶屏能买到不?在哪能买到呢?

网友A:
原装和山寨的上下触点位置和金手指数量都不一样,原装上15下7且下居中,山寨上14下8且下在左,这样换上去个人觉得肯定会显示不全的。
可以上TB看看有无原装屏,或者海鲜市场收个屏好的原装遥控器(前提一定是要原装)。

网友B:
屏幕不好买,不过原装遥控器还是能买到的

网友C:
驱动不一样,肯定点不起来

网友D:
买个万能遥控,做工要好点。

网友:
海鲜市场淘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和山寨的上下触点位置和金手指数量都不一样,原装上15下7且下居中,山寨上14下8且下在左,这样换上去个 ...

还是大神仔细,这玩意我怕海鲜市场里面也是一大堆假冒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好买,不过原装遥控器还是能买到的

某宝上鱼龙混杂,怕拿着原装的钱买到高仿的货,你看我发的高仿遥控器,不拆机很难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万能遥控,做工要好点。

米家的手机,都带有万能遥控,就是用着麻烦,需要打开程序,万能遥控器硬件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不一样,肯定点不起来

买的时候专门看着两个显示一样才买的,结果接口不一样

网友:
干脆,狠狠心,美的官网或者官方店买一个原装遥控,之前摔坏的那个就当做库存配件了。

网友E:
直接淘个原装不行吗?

网友F:
纠结啥
我原本也纠结这个
功能正常用着就是
又不是生产力工具

网友G:
使用上原装按键回馈好一点?
有啥子区别嘛。。。

网友:
美的华凌的遥控都可以通用,随便买个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纠结啥
我原本也纠结这个
功能正常用着就是

总是偶尔无法遥控,只能拆电池重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上原装按键回馈好一点?
有啥子区别嘛。。。

不稳定啊,过几天就会出现遥控不了的问题

要是好用才懒得弄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淘个原装不行吗?

很难找到原装的,我买的这个基本上价格和原装差不多了,带的各种配件也和原装一样,不拆开看很难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是偶尔无法遥控,只能拆电池重启能用

自己在电池上安个复位开关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我家电视的就是这样,气得我摔坏了,从网上买了个,回来还是一样的症状,结果发现是电池有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