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解决古董CD机(皇冠CROWN CD-70)读刻录碟问题及摩机

楼主(2021-08-28):
前几个月收了个小台式CD机,皇冠CROWN CD-70,读正版没问题,读刻录碟就不行了,认碟困难,而且播放时有杂音。

成色一般,成色好的要一千八

底部四颗螺丝,很好拆

红框处是四个调节光头的调节孔,挺方便

光头型号KSS-150A,原装的,可用KSS-210替换

仓门传感器,合上仓门时CD会进行认碟操作

电源板

110V的变压器,电源开关在整流滤波之后

机子采用正负电源供电

液晶屏芯片,不认识

先拆电源板和按键板

拔掉光头的排线就可以拆下电路板了

电源稳压部分,挡住了看不见管子型号,估计是78xx系列,电容东倒西歪,看着不爽

电位器修过了

在网上看到修这个电位器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86729090/
现在机子到我手上了

将板子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年代久了可能有问题

耳放芯片M5216,换电容时没注意,4.7uf的是耦合电容,用电解的不好,以后换掉

电源板的电容也拆了

容量只剩一半

换新电容

换完电容装机,试了一下机,发现问题没有解决。
调节红框处的电位器FE BIAS,发现对认碟有影响,调节到认刻录碟最顺,这时认正版的也没问题。
调节黄框处的电位器E GAIN,播放时的杂音有所减少,但没法完全消除

再拆,还有红圈处的一个电位器没动

这是CXD1130的电位器,网上有人提到调节这个可以提高VCD的读碟能力

换上这种电位器,装在电路板背面,这样好调节

将E GAIN 和 FE BIAS 的电位器也换了

这是CXA1081的资料,只找到这个,不过不用动他

再装机试机,调节CXD1130的电位器确实可以进一步减少杂音,但还是有。
这种杂音可认为是误码造成的,误码来源一是光头,另一个是数模转换。这些电位器的调节是针对光头的,下面试一下数模转换部分,先从晶振开始

换个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引脚图

晶振在CXD1140数模转换芯片旁边,搭线试一下,发现OK了,杂音没了,原来的晶振有问题

用双面胶将有源晶振粘在电路板上,不愧是台机,空间大

用导线焊好引脚,这样很稳,不会掉

这样机子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最后是耳放部分,将耦合电容换了,体积有点大,只好一边一个,在运放电源处加个退耦电容

开关机时有冲击声,加个耳机保护电路吧。先把输出断开

耳机保护电路

尽量减少保护电路的厚度,继电器是嵌在板子中的

手刻PCB

保护板装在主板和按键板之间,上面盖个塑料片,防止短路

装上按键板,空间合适

装好后试机,没问题了,手头上的刻录碟都正常读取

最后附上修机子时找到的资料,太老了不好找,用得上的朋友省点时间。

这个网上好找

网友A:
把光头的功率调大是可以解一时的问题,但也把光头的寿命弄短了。
不过光头也不贵,挂了就换一个。

网友:
又是古董机器修理精彩分享了。

皇冠CROWN CD-70 CD机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344-1-1.html

网友B:
正版的碟片是压制的,刻录的是用激光烧的,时间久了就读不出来

网友:
这个古董CD机虽然不是发烧机型,但也还不错了。朋友的改造非常完美!

网友C:
好奇换的是啥品牌电容

网友:
这是修机还是摩机啊

网友:
九几年以前的cd对刻录盘支持不好,一般调光头可以解决,但是读绿盘一般没戏。

网友:
现在这个还算能接受

网友:
楼主厉害。用了不少时间吧,刻的那块板子也很漂亮。手工了的。

网友:
这机子电路板感觉质量好差的样子

网友:
曾经收藏了很多CD,花了不少钱,现在都找不到了,儿时唯一的快乐,有时还想淘一台随身CD来收藏,却发现CD碟都没有了

网友:
玩CD,光头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D:
用红威马电容音色是否冷,硬些?

网友:
玩并快乐着,这是电子爱好者的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光头的功率调大是可以解一时的问题,但也把光头的寿命弄短了。
不过光头也不贵,挂了就换一个。  ...

这次没调光头功率,调功率调的是光头上的电位器。
kss-210买了5个,50元包邮不包好坏,结果5个不用调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换的是啥品牌电容

没特别讲究,就是你吃糠之类的,旧CD机基本都要换电解,于是买了一堆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红威马电容音色是否冷,硬些?

与普通电容相比,红威马电容的高频响应要好些,听感上会觉得解析度好,同时也会有冷硬的感觉。不过要综合整个耳放电路来看,M5216的转换速率低,高频性能不好,配合起来解析度一般,没有冷硬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版的碟片是压制的,刻录的是用激光烧的,时间久了就读不出来

我有差不多20年前的CD刻录碟,现在还能正常读取

网友:
测电容的那个仪器叫啥,好像很方便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