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做了个EMCP254转SD的板卡,还剩4张手上有芯片可以试试

楼主(2021-08-28):
芯片拆的一台不开机的畅享MAX上的,闪迪64G

跑圈测试写入速度忽上忽下不稳定,最后平均下来只有几M每秒

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布线问题,手上没有多的芯片测试了,还剩4片手上有芯片的坛友可以拿去试试,发地址包邮免费送,做好了来反馈下速度就行

需要的坛友在下边留言回复,附带芯片照片,看到我私聊你发地址

网友A:
寿命是怎么测试的?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B:
我以前也买过emmc转tf卡的板子,结果速度可耻,tf只用了一半的SDIO,速度上不去

网友C:
倒数第二张图用的什么软件
emmc转sd卡就这速度,emmc在4line模式速度最高20MB/S

网友D:
口水ing...可惜我没热风枪...

网友E:
我自己打板153的  楼主送点254地呗

网友F:
我也打过这个板子,只是还没焊接,用的什么软件看使用寿命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打过这个板子,只是还没焊接,用的什么软件看使用寿命呢

看寿命好像没什么用吧,一般如果是mlc颗粒,用转接板上46en看多少坏块,这样准确

网友G:
紫色的比绿色的真是好看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寿命好像没什么用吧,一般如果是mlc颗粒,用转接板上46en看多少坏块,这样准确 ...

看坏块又不是看寿命,很多颗粒本身就是很多坏快,这样根本不知道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是怎么测试的?用什么软件的?

那个是809编程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买过emmc转tf卡的板子,结果速度可耻,tf只用了一半的SDIO,速度上不去 ...

正常情况读写在20m/s左右,这个差的有点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数第二张图用的什么软件
emmc转sd卡就这速度,emmc在4line模式速度最高20MB/S ...

那个是809h编程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紫色的比绿色的真是好看太多了

确实骚紫色耐看寿命只能作一下参考,坏块跑圈能过应该也没达到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打板153的  楼主送点254地呗

暂时先送手上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水ing...可惜我没热风枪...

哈哈心动不如行动,玩玩的话淘宝一百左右的风枪也是够用的

网友:
没热风枪的我留下了羡慕的眼泪

网友(2023-05-31):
这个是需要焊到这个主控板上吗?还有吗?

网友H(2024-03-17):
楼主想要一个板子,1081开不出,想碰碰运气,有工程文件什么的我自己打板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要一个板子,1081开不出,想碰碰运气,有工程文件什么的我自己打板也行 ...

你私信我,给我个邮箱地址我发你一份EMMC254转TF卡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