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 短接孔软件不识别16M,镁光开卡软件奉上

楼主(2021-08-28):
88NV1120 短接孔软件不识别16M  短接哪里才能识别16M??开镁光的软件奉上 需要的下载

楼主:
忘了传主板图片了  大神们看看

网友:
Get Nand INFO FAIL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就别试了,这个搭配现在还没人能开出来,难弄,当前只有用了海力士的颗粒可以开卡,而且不一定能用得住,容易坏,楼主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两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0712-1-1.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922

网友(2022-01-17):
同板子,请问楼主最后搞定了吗?我的是不断街那两个孔可以识别,短接之后不识别

网友A:
同款板子,颗粒不同,看图有八脚,据说要拆八脚,没试过,1120不好玩

网友(2022-02-26):
我也是你这种固态,测试了海力士和东芝的都失败,M币是负数,无法下载,可以帮忙发这个88NV1120-BOK.zip到我的邮箱56325679@qq.com吗?

网友(2023-05-29):
同样是短接不识别16M

网友B(2023-09-30):
短接能识别16M,海力士东芝的开卡失败E04,太难弄了,这个版本也试过,不知要设置哪里,有的地方改过后发现配置文件里硬盘型号变成MSATA了,明显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能识别16M,海力士东芝的开卡失败E04,太难弄了,这个版本也试过,不知要设置哪里,有的地方改过后发现 ...

要看你的闪存是什么的,假如是intel或美光的,按坛里的说,要往8脚芯片里写数据。如是海力士的,应该可以开的,我也开了几个,但有问题是,保存数据时间问题,经常性拿出来加加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闪存是什么的,假如是intel或美光的,按坛里的说,要往8脚芯片里写数据。如是海力士的,应该可以 ...

七彩虹SL300 120G的,不知是哪家的闪存,开卡工具显示16M了,已经无法识别闪存ID了

开卡失败报04,这个工具不会设置,都不知怎么调硬盘类型,比如硬盘是2.5寸还是M2之类的

网友:
这种我没有开成功过

网友(2024-03-29):
引用 网友A:
同款板子,颗粒不同,看图有八脚,据说要拆八脚,没试过,1120不好玩

背面八脚芯片要换成w25q40ew再用编程器刷入固件包里的spi后才能开卡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B:
七彩虹SL300 120G的,不知是哪家的闪存,开卡工具显示16M了,已经无法识别闪存ID了

这颗粒是镁光MLC,一直没找到MLC镁光的开卡工具,唉

网友(2025-05-25):
哎没有家元了,哪位兄弟发我下邮箱sf01244@163.com

网友:
成功的喜悦,祝贺

网友:
1120量产没啥意思,在线短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