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识的电源相关的元件(图)

楼主(2021-08-28):
万能的阿宝,都没查出来这是什么鬼?

网友:
一颗保险管有啥大惊小怪。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自恢复贴片保险

网友:
问的那个元件啊?两个黑色的是二极管,中间的是电阻。不认识元件看位号啊,二极管右侧有符号,中间的右侧是R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短路的

网友:
自恢复保险,在主板的USB口附近很常见的。

网友:
保险,边上隐约能看到F6

网友A:
你还可以试试识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可以试试识图功能

就没有一位老师
来说说它的型号?

网友:
自恢复保险1.5A24V

网友:
有那么难吗?有那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