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利浦台灯71663

楼主(2021-08-28):
型号是71663,

连接的这两张图是借用的,同款,我直接拍的电路板

12v供电,有个5v输出的usb

拆开后,因为把外壳撇一边了,所有有些焊点就是点上了,忽略掉焊点的问题。
目测就是最后这张图的这个触摸板有问题了。背面就是一个触摸点。
芯片没有标识,山上的?飞利浦故意的?有没有哪位知道这种四级触摸板,有没有可以替换的?

网友A:
 好熟悉的工艺。

就像几十年前的国产武器,一看就知是苏式。

网友B:
竟然用34063输出5V,可惜最大只有鸡肋的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工艺。

就像几十年前的国产武器,一看就知是苏式。

哈哈哈哈,我拆开也愣住了,这玩意官网卖好几百块,我真是信他个邪。就这三个小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34063输出5V,可惜最大只有鸡肋的500ma。

嘿嘿,这玩意还卖的贵,估计省成本,不知道咋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这玩意还卖的贵,估计省成本,不知道咋考虑的。

飞利浦现在都是国内代工,都在卖情怀,东西不咋地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现在都是国内代工,都在卖情怀,东西不咋地还贵。

是的,我随手搜了一下,这灯卖200+,还是TM的打完折后,我拆完觉得很不值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随手搜了一下,这灯卖200+,还是TM的打完折后,我拆完觉得很不值当啊。。。。 ...

 好像广告是:贵点都买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广告是:贵点都买飞利浦。

哈哈哈,这广告你代言的??

楼主:
有没有哪个知道触摸板用啥可以替代啊???找了半天没找到有啥好的办法。

楼主:
宝了一块无极触摸板,回头试下能不能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用34063输出5V,可惜最大只有鸡肋的500ma。

34063也可以做到1.5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宝了一块无极触摸板,回头试下能不能复活。。。

我也有个是触摸坏了的,深水宝买了个触摸调光的,但怎么都达不到 飞利浦 原来的亮度,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D:
由哪个厂家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是触摸坏了的,深水宝买了个触摸调光的,但怎么都达不到 飞利浦 原来的亮度,不知道怎么搞 ...

啊,兄弟买的哪块触摸?发我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哪个厂家代工的

没看出来代工厂哪家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按触摸指示灯会亮,可以变档,灯点不亮。拆开测量发现有个10u贴片电容短路,焊下来上电灯直接点亮,可触摸没反应了。

网友:
问下各位朋友这个台灯灯珠那里怎么拆的?我拆了好久都拆不下来。想看看用什么灯珠,和怎么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