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哪位大神有 2285H TH58TFT1UHLBAEG 固件

楼主(2021-08-28):
(图片)

网友A:
SM2258AB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这个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AB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这个不行么

不行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找啊15nm 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好找啊15nm TLC的

就是找不到

网友:
用这个改一下试试
A49=Toshiba,1Tbit(16K),TH58TET0THLBA89_1CE_2DIE
Toshiba,1Tbit(16K),TH58TET0THLBA89_1CE_2DIE=98,3C,99,A3,7A,51,3,08,10,0,2738,2048,2,9,0,384,2,16,1952,3,844,8F,27,10,2,5F,43,0,0,2,1,52,51,0,A2,0,1,0,0,E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8,〗,

网友:
如果你是转接贴,只有0911A通过改id能开过,其他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