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简单拆一个背夹小风扇

楼主(2021-08-28):
挺好的,小巧实用。

网友A:
没有半导体,得个难鬼小风扇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半导体,得个难鬼小风扇有什么用

不要以为这种尺寸的半导体能有啥根本作用,噱头大于实际,因为功率太小了。热耗散是个系统工程,如果加个小风扇都压不住还降频,考虑换手机比考虑半导体有用。
这都是在笔记本上已经验证过一遍的经验,这么多年了风冷还是主流,说明其他技术路线就是个弟弟,各种不成熟。

网友A:
笔记本在里面怕湿吧。这0。08a的电流用有什以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在里面怕湿吧。这0。08a的电流用有什以风。

没测温度,体感大概降8度左右烫手到不烫手。不降频了不降亮度了。

网友A:
你这么说,黑沙那种是同你的差不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说,黑沙那种是同你的差不多吗

黑鲨有热管而且可以开极高,专门针对游戏设计的肯定有优势啊。
但是同款机器带风扇和半导体风扇估计是差不多的,要是你能找到专业测评数据可以贴在下方参考。
从我的经验来说大部分热量都是被风压带走的,不怕吵的话提高转速都比制冷片有效的多,手机的发热量远不足以提升房间的整体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