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修不好就改了,求山特MT-1000S后备电源维修思路!

楼主(2021-08-28):
山特MT-1000S后备UPS电源,现状是短接SG3525到地能正常升压到直流370伏左右,但交流无输出。按启动按钮一秒钟输出插座有半秒钟的交流电,灯泡能正常点亮。插头插220伏交流电时能充电,断电不能逆变,红色指示灯亮,蜂鸣器长响。升压部分没什么大的问题,H桥及周围元件查过没发现问题,初步判断, SC 541568cdw芯片或外围电路故障,求维修思路或提供该芯片的电路资料。

如果实在无法维修,打算用切割机切下逆变部分和H桥部分做个逆变器拉倒,或者另外用TL494做块50Hz驱动板来个嫁接式的修复,也算物尽其用了。

网友:
等待坛内高手来给楼主指点维修机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