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帮忙看看 看中了一款东城双用电锤02-28 门店价格是380

楼主(2021-08-28):
今天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卖东城电动工具的门店买工具
看了一圈 看中了一款双用 电锤 02-28
大家用用过的可以说下怎么样,我在犹豫 门店价格是380
店里不让拍照 我就只能在淘宝给大家找个匹配的图了

网友A:
这个电锤没有调速,10多斤重,冲击力大,适合打大孔、深孔和凿墙。不适合打6、8之类的小孔(精度低),登高打孔拿着重(累)。不适合装灯之类的工作,适合拆墙打混凝土。

网友:
漏油,没减震,没离合。为了安全建议加点上带离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锤没有调速,10多斤重,冲击力大,适合打大孔、深孔和凿墙。不适合打6、8之类的小孔(精度低),登高 ...

没错,说的一点都对,我当时双十一在京东两百来块买了这个,在淘宝七八十买了个龙韵的,干小孔还是龙韵舒服

网友B:
16年时候在天猫某家居专营店买了这电锤,当时是359元只送6和8两根钻头。当时看中的是带有电镐功能,这电镐功能确实很厉害,后来觉得太重了,不合适在家里玩,在18年买了20轻型电锤

网友:
219捡漏一只02 28:lol::lol:

网友:
太重、没离合,我的只会当电镐用,钻孔就算了!

网友:
10年买了一个这样外观26的东城电锤,到现在还用着,因为用的频率不高。

网友:
东城有名的假货多。

网友C:
2021年 东成更新了产品线,很多系列都加了离合功能, 不要省那几十块钱,要轻便直接买新款的26三功能带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1年 东成更新了产品线,很多系列都加了离合功能, 不要省那几十块钱,要轻便直接买新款的26三功能带离合 ...

26三功能带离合的你可以说下型号么

网友:
       这个可以有,把线换短,束起来,不用的时候就是个很好的哑铃,分量足,握持部分靠近重心,漏油没见过,这个是单功能的没换挡旋钮那个孔,加油孔是静密封不坏很难漏

网友:
生产了十几年的垃圾,还在吃别人家的老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年时候在天猫某家居专营店买了这电锤,当时是359元只送6和8两根钻头。当时看中的是带有电镐功能,这电镐 ...

一样啊  我也买了一套  不过修房子确实省力多了

网友:
我19年底在jd 买的FF02-28,300多,当时装修用,最大的问题是不带离合,有次接水钻头打空调洞,卡着了,甩头,把手柄都撞烂了,如果打撞到人,那不堪设想。用不带离合的电钻时一定要小心,要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有所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