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AT-LGA60转接板问题记录

楼主(2021-08-28):
之前做了一个SAT-LGA60优化电源和走线的版本,给@joker321 打了几个样品,现总结问题如下:
1. BGA152面的CE0_1焊盘和过孔没有连。
2. 走线有些不规范,导致开卡不容易通过和读写速度过低。
目前正在修复问题中,将尽力为大家提供稳定的版本。

(感谢@sonic7216 提供的一些建议)

网友A:
难怪我颗粒贴上去总是少2个CE,楼主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颗粒贴上去总是少2个CE,楼主赔

不对啊,我只少连了1个CE啊,其它CE都是对的啊
(完蛋,犯低级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颗粒贴上去总是少2个CE,楼主赔

确实表示Sorry啊。

网友:
好复杂,我还想自己画几个转接贴呢,还是不画了

网友:
慢慢来,不急不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怪我颗粒贴上去总是少2个CE,楼主赔

那是这哥们负优化之前的转接贴,少俩ce只有两种情况,其一,你没焊好或者颗粒炸了,其二,你双贴的4ce颗粒。。。。这BUG我帖子里提到过烫手的颗粒,LGA60封装的8DDK(4)初试SM2246EN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50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这哥们负优化之前的转接贴,少俩ce只有两种情况,其一,你没焊好或者颗粒炸了,其二,你双贴的4ce颗 ...

确实是903双贴,第一片正常,第二片就少2个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903双贴,第一片正常,第二片就少2个CE

双贴2246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903第二帖的脚位上没连通1通道与2通道的最后两个ce:gig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