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遇上了id不连续的原厂闪迪颗粒

楼主(2021-08-28):
05497-032g,应该是2ce的8THL,没锁但是id不连续,你们说闪迪一天到晚都在搞什么飞机

网友:
有锁的也一样啊,双贴3281只有3个CE:sweat:

网友A:
这个是个单通道颗粒 CE在一边不是对称分布的 所以贴出来就是这样。

网友:
随即的掉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单通道颗粒 CE在一边不是对称分布的 所以贴出来就是这样。

这个怎么往U盘上贴?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上3267AE,ce不连续,8个颗粒,单贴都是正常的,双贴2个正常,另外2个一直报错,索性全部扔给698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