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问白铁皮角码可以做自喷漆吗?

楼主(2021-08-28):
塑料门年久失修,这太丑了
考虑了一下大家的方法,初步选刻凹槽喷个撞色花纹。等有空先用废木料练练!

网友:
先刮原子灰,打磨以后再喷漆。

网友:
把铁皮换成塑料板

楼主:
单纯的塑料强度不够吧,有包塑的铁皮吗?这个是上在门里面的木框上,有一定承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的塑料强度不够吧,有包塑的铁皮吗?这个是上在门里面的木框上,有一定承重。
...

卫生间的门吗?

楼主:
对,就是那种半玻璃塑料框门,整个换掉要拆门框,动静太大。最好能简单解决下。

网友:
美工刀沿角码周围划一道,木工凿刀去除角码厚度的木料。嵌入角码后刮原子灰,打磨喷漆。

网友:
本来就不是很好看了吧,凑合用吧

网友:
多用几个角码,摆出造型,颇有朋克风格

网友A:
这样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因为这个塑料门我知道很薄的一层,上螺丝也不会很紧,只能在外面打补丁的方式,用塑料片或者金属片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因为这个塑料门我知道很薄的一层,上螺丝也不会很紧,只能在外面打补丁的方式,用塑 ...

里面还有个木框,螺丝上在木框上,牢固还是挺牢固的,就是丑

网友:
门拆开,角铁放里边,拉铆钉卯

网友:
喷了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网友:
手喷漆的附着力还可以。

网友:
如果只考虑装饰用可以试试贴纸,比如木纹贴纸,也可以考虑碳纤维,当然还有可爱的,看自己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