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充电宝DIY套装翻车,求推荐

楼主(2021-08-28):
网上买了个充电宝套装DIY。自己有18650。想着能节约一点钱,性价比高一些。结果翻车了。

1,商家宣称的支持vivo OPPO充电协议。实际上只能达到八九瓦,不支持18瓦快充。
2,小米手机倒是支持快充。但是也达不到他们宣称的22瓦,最大只有十五六瓦。而用原装充电器可以达到25瓦。
3,更要命的时候,快充的时候,那个主芯片和旁边的应该是电感吧,都烫的要死。估计寿命不会太长。

所以只能退货了。

求大家推荐充电宝。1万安时左右。支持这种快充协议即可。能达到18瓦以上最好。
或者推荐DIY套装也可以。正好把我的18650用一下。

图片中的2r2是电感吗?理论分析,这种充电电路必须要有一个大电感。但是它上面怎么写了一个2r2的电阻值?
主芯片是sw6208。

网友A:
原装充电器上级是市电,移动电源上级是电池,能接近20W不错了,而且还不是在通风环境,电感不发热除非它不工作……

网友B:
1万安时的充电宝你找不到,1万毫安时的常见

网友:
也不一定是电路问题,电池内阻大的话充电电流也有可能不达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万安时的充电宝你找不到,1万毫安时的常见

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充电器上级是市电,移动电源上级是电池,能接近20W不错了,而且还不是在通风环境,电感不发热除非它不 ...

有些过分热,而且芯片也差不多摸不住。电感还好,芯片太热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过分热,而且芯片也差不多摸不住。电感还好,芯片太热怕怕

3.7V的通过升压电路再通过接插件,本来总功率就在20W附近,损耗对除一下也差不多15到16之间了,知足吧亲,毕竟是单路电池输入,如果是双路或多路电源管理电路的话很轻松能到20W而且损耗还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过分热,而且芯片也差不多摸不住。电感还好,芯片太热怕怕

以前没有快充方案的时候我也自己做过移动电源,软升压双口输出单口输入,裸测的时候电感也是大火球,但是因为有涓流充电,到充放后期不管充放温度都很低,真怕温度的话可以选个金属壳让他一次热个够

网友:
英集芯5328实测可以小米18w。。。老王家买的板子真香。

网友:
成品可以买上面这两种!

这个套件要自己再配壳子!配个小米充电宝的18650盒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有快充方案的时候我也自己做过移动电源,软升压双口输出单口输入,裸测的时候电感也是大火球,但是 ...

这种散热泥是从电视机上扒下来的。电视机上的芯片用这种东西把热量散到外壳。我准备在芯片的正反面贴上这东西,然后把热量导到塑料外壳。看看可行不?

网友C:
每个米万高配的就行,基本上快充协议都支持,关键是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散热泥是从电视机上扒下来的。电视机上的芯片用这种东西把热量散到外壳。我准备在芯片的正反面贴上这 ...

这是散热硅胶垫,TAOBAO一斤十几块都卖不出去……
然后除非是金属壳加这个垫子,否则散热效果会打折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每个米万高配的就行,基本上快充协议都支持,关键是便宜!

他这是有现成的电池想买套料结果发现输出太低,感觉买个拆机的移动电源外壳+电路比较稳妥,但是算上邮费真不如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是有现成的电池想买套料结果发现输出太低,感觉买个拆机的移动电源外壳+电路比较稳妥,但是算上邮费 ...

确实,走眼了

网友:
说真的楼主我建议你买成品或者改用全新尺寸的聚合物电池,你这几个电池不是同一个批次也不是同等磨损程度,这么搞变成手雷只是时间问题,实在不行就用那种单节18650的电池盒子做成4个慢充的,我记得TAOBAO有卖这种套料,电池塞进去就行,还有强光手电功能版本

网友A:
问个无关的问题,图里的手机可是红米K30?跟我的K30太像了,前面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

网友A:
非要用这四个也不是不行,就是得每个电池都接一个保护板,反正我觉得互充肯定是逃不掉的,趁早拆出来量电压免得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这四个也不是不行,就是得每个电池都接一个保护板,反正我觉得互充肯定是逃不掉的,趁早拆出来量电压 ...

自放电我量过,基本一致。都是充饱电放了一个月以上。电压基本都在4.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无关的问题,图里的手机可是红米K30?跟我的K30太像了,前面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 ...

K 30i 5G. 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