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8无服务信号维修案例

楼主(2021-08-29):
接修邻居的iPhone8无服务,以为是卡的问题,换卡也一样

拆机,居然还是首拆,意思说这台手机之前未曾拆修过,富士K的工人咋回事啊,电池上还粘了一个电池座的防水泡棉

拆下主板

根据不良现象,直接先干HB DSM与LB DSM芯片

装机测试

啦啦啦!4G信号出来啦!信号还很稳定的。

网友A:
有个苹果6S,抹除信息,刷机后。无法激活,据说是基带坏了,,可以修吗

网友B(2022-01-20):
引用 网友A:
有个苹果6S,抹除信息,刷机后。无法激活,据说是基带坏了,,可以修吗

我有个苹果6也是,抹除以后就不能激活了,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苹果6也是,抹除以后就不能激活了,不知道咋回事。

如果一直提示无法激活,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直提示无法激活,就是硬件有问题

可以指点一下大致是什么问题吗?苹果6发出去修不值得,修好还不一定够维修费呢,我自己研究修着玩把,前后摄像头也不能用,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不能激活呢?

网友:
你家住在苹果家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