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顺手做了一个电动车充电转换头可视电量

楼主(2021-08-29):
『X折腾』顺手做了一个电动车充电转换头可视电量电动车的横竖问题,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加上又不能实时测量电压,是否充电。。虽说顺手做了一根转换线

盒子是买错的,电压表是刚好活动就买的备用的

挖孔放母头

上盖装电压表,但是又不能与母头冲突

找一根断线的留下公头

组合之前测试

上手

测试完美

最后就可以看到充电效果以及电压了。

可惜没有电流功能,带电流电流功能的表头很贵。。有机会了再说吧~~

楼主:
例如新日、爱玛都是横着充电口,大部分都是竖着充电口,还有杂牌是通用的T字充电口。。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转换头~~

网友A:
电流表也不贵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也不贵的兄弟

当年折腾的时候,一个10多块还不包邮,现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充电器里空间大,壳子上挖孔安装表头,是否可行

网友:
不错,还是可视电量

网友B:
我记得某宝有这种东西卖的 类似于我们的u表

网友C:
很强大,哈哈。楼主问你个事,我的电动车的指针刻度盘的塑料罩子破了 ,指针也坏了,是老式那种台铃的电动车72v的,能更换吗?

网友D:
买力萌充电器最好了,直接带温度显示,充电进度显示,容量多少了。

网友E:
我也做了一个,刚刚完工的。
用的电流电压表,18650电池单独供电,50A分流器,都可以直接插电动车上测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某宝有这种东西卖的 类似于我们的u表

有啊,问题是人家卖的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强大,哈哈。楼主问你个事,我的电动车的指针刻度盘的塑料罩子破了 ,指针也坏了,是老式那种台铃的电动 ...

这个电压表承受84以内的好像。,,电量条也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力萌充电器最好了,直接带温度显示,充电进度显示,容量多少了。

我自己有个汉匀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问题是人家卖的很贵啊。。

我记得最便宜的23一个

网友:
盒子做工真不错,螺母带铜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了一个,刚刚完工的。
用的电流电压表,18650电池单独供电,50A分流器,都可以直接插电动车上测电流 ...

既然测了电流,最好带库伦计数的。。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最便宜的23一个

我这个表才6块多。

网友:
怎么没用个电压电流双显表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表承受84以内的好像。,,电量条也是通用的。

好吧,好吧,找原来的,估计是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三块钱的表头我直接塞进仪表盘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