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迈斯泰克CM85C交直流钳表测试

楼主(2021-08-29):
说明:这款交直流钳表是迈斯泰克的工程样机,前几天在抖音直播中奖得之。简单使用了一下,这表握在手里感到非常顺滑,外壳模具比较好;表笔线比多数万用表笔线粗;带的电池是碱性电池很不错;屏幕很大,比很多钳表观看视野清晰度要好。因为是带有直流电流测试功能,多数人用处很多很实用。下面是测试电压,电容,电阻等情况。

正面。

后面。

碱性电池。

附件。

右侧为CM85C表笔。

测12V锂电钻电池电流。

测12V锂电池电流。

自制电瓶充电器充12V45ah电瓶电流,太实用了。

充12V45ah电瓶电流变化中。

15K电阻。

1K10

10欧电阻。

120uf电容。

2,5V电压。

楼主:
有的朋友说是对标优利德210E的产品,蜂鸣档速度挺快!小直流电流的测量跟210E差不多!不错的设计。

楼主:
这是一款袖珍智能自动交直流钳表,适合直流电流测量方便实用。

网友:
像路由器 这样的小电流测的准吗

网友:
看见牛屎了

网友(2021-12-08):
引用 楼主:
有的朋友说是对标优利德210E的产品,蜂鸣档速度挺快!小直流电流的测量跟210E差不多!不错的设计。 ...

怎麼沒有DC小電流測試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款袖珍智能自动交直流钳表,适合直流电流测量方便实用。

買一塊需要多少銀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一塊需要多少銀兩?

可以到品牌的旗舰店看看。

网友A:
该表使用的电池是5号还是7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表使用的电池是5号还是7号?

没有仔细看图片,第2图标有两个7号电池。

网友A:
自制电瓶充电器充12V45ah电瓶电流,太实用了。

下面图片钳表卡了三根线测直流电流,可以这么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电瓶充电器充12V45ah电瓶电流,太实用了。

下面图片钳表卡了三根线测直流电流,可以这么测吗? ...

没有大平方线,所以3根线并为一根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大平方线,所以3根线并为一根使用。

对钳表不熟,那这样测是否真实测量值是读数的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钳表不熟,那这样测是否真实测量值是读数的三分之一?

这个有没有说法还得试试。

网友B:
这个表直流没有钳向正反?钳电瓶那个方向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直流没有钳向正反?钳电瓶那个方向对吗?

刚开始用不太会,请问;钳向正或反方向是否不一样?每次用还得按Z键归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用不太会,请问;钳向正或反方向是否不一样?每次用还得按Z键归零。 ...

有+符号的是电流流入方向,线要尽量在窗口中间,用前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符号的是电流流入方向,线要尽量在窗口中间,用前清零。

谢谢分享,还真没注意有个+符号。

网友(2024-02-22):
ut210e表盘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