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下这个海康威视半球摄像头怎么接线

楼主(2021-08-29):
一共16芯,一个10芯的一个6芯的在一起的

网友A:
 能否将你的海康威视半球摄像头的型号公开、、、、鸟?

网友:
 或者将标题改为:一个三无的半球摄像头的16芯线怎么接线?

网友B:
型号都不说,先要确定是否为POE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将你的海康威视半球摄像头的型号公开、、、、鸟?

型号已经上传大佬给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都不说,先要确定是否为POE供电的

型号发出来了大佬给看下,红黑接12v电,红外亮一会就黑了

楼主:
来个人给看看啊

网友:
红黑电源,8芯是网线   !哪来的16芯?

按网线线序接
你还说了红外一亮就黑,本来就是自检过了就黑了,带白天黑夜自动识别的!

网友(2021-10-25):
10芯的 黑 GND 红 12V   其它8根4对 双绞线,按橙色 橙色  绿色 绿白  蓝色 蓝白 棕色 棕白 来就是了,另外6P应该是音频输入输出,报警输入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