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玩意儿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1-08-29):
一个带红色玻璃管的外意而~

网友:
消防自动喷淋阀

网友A:
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红色玻璃泡受热爆掉,然后喷水?

网友B:
红色玻璃管内部是酒精,遇热到一定程度,酒精膨胀,玻璃管爆裂后,顶住的阀门打开,就可以自动洒水灭火了

网友:
闭式消防系统用的,试验时要有水压,要不然得很高温度才能让玻璃泡爆掉

网友:
这个红色的玻璃球到68度就爆,还有其他颜色的,对应不同的温度,一般是用红色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玻璃管内部是酒精,遇热到一定程度,酒精膨胀,玻璃管爆裂后,顶住的阀门打开,就可以自动洒水灭火了:l ...

嗯,看管内液体的颜色跟酒精温度计的色彩完全相同。

网友C:
红色玻璃管内部是酒精??我表示怀疑,酒精不是会更加加大火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红色玻璃泡受热爆掉,然后喷水?

里面的铋金属受热熔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色玻璃管内部是酒精??我表示怀疑,酒精不是会更加加大火势吗??

那么点酒精相对于喷出来的水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破一个即有水喷出来,管网内的水流指示器会给信号水泵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什么呢,就是红色玻璃泡受热爆掉,然后喷水?

电视剧 经常来这个的特写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点酒精相对于喷出来的水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破一个即有水喷出来,管网内的水流指示器会给信号水泵启动 ...

这东西在水走天的装修中安装到屋子天棚中央能管用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在水走天的装修中安装到屋子天棚中央能管用不?

要看管网内压力够不够大,压力够的话喷洒面积才够大。至于要多大压力,我忘了。你有这需要上网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管网内压力够不够大,压力够的话喷洒面积才够大。至于要多大压力,我忘了。你有这需要上网查查吧 ...

一般轻微级,中危1、2级,重危1、2级(非仓库危险级)不低于5米水压,喷头流量等于K根号10P。如果标准喷头,K=80,P单位兆帕,算出来流量单位升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管网内压力够不够大,压力够的话喷洒面积才够大。至于要多大压力,我忘了。你有这需要上网查查吧 ...

这个阀口径是6分的,而我家的自来水入户管是4分的,而且水龙头的流量也很小,显然达不到这种阀的要求,即使它能准确启动也不管用,记得单位实训楼专门建有百十方的消防水池配备自动水泵做消防水源,那样的水源方才靠谱吧?

网友:
自动喷淋系统的喷淋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