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PCIE转M.2转接卡

楼主(2021-08-29):
4层板,M.2的几个特殊脚位都引出了可以自由用电阻切换。降压模块是SOT23-6丝印3503A的主控,用的电感非常小跟1206的电容差不多大,实在怀疑能不能带的起3A的电流。
结果一量,电源模块输出的3.3v直接和pcie槽的3.3V是通的。
这样子电源模块不是形同虚设了吗,莫非是有什么黑科技支持并联均流?

Update:更新了背面图,pcie的3v3好像没直接进内电层,而是通过一段走线才进入的内电层。也许是有意为之,把走线的电阻利用起来,大电流的时候产生的压降让板子上的电源模块开始分担部分电流。

网友:
多点原件多卖钱?

网友:
它从12V转换输出的3.3和槽里的3.3并联用增大电流

网友A:
这种和主板上带的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和主板上带的有区别吗?

本质都是pcie x4,没啥大区别

网友:
元件少了卖不起价格

网友:
不装个芯片不好卖高价。。。
这种转接板不少设计很业余的,可能总线阻抗都不匹配

这个电路可能是用来点LED的

网友B:
可以当启动盘吗?

网友:
这是分担那排LED功耗用的……
3.3V全都连在了一起,但是LED要另外消耗,他这又装了一整排LED,为了分担消耗又不造成明显电压差就整了这么一出“稳压模块”

网友:
看到PCB外侧这一排跑马灯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启动盘吗?

M2这个挺有意思的,主板能认NVME设备的话就可以当启动设备,不能的话也可以刷修改过的BIOS识别,或者用Clover之类的第三方启动器强制引导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