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交直流电容放电笔,有需要的没

楼主(2021-08-29):
看到闲鱼上有人卖这个放电笔有点意思,仿造了一个。

简单搭棚验证了一下OK,欢迎大家讨论仿制。立创可以0元打板。

网友:
设计不错,用的时候不多,谢谢分享

网友A:
外观做成镊子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做成镊子就好用了

整流桥下面的焊盘就是焊铜片做夹子的

网友B:
一个灯泡就解决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灯泡就解决了的

灯泡大了,用一个热敏电阻还要方便点

网友C:
不错,期待朋友打版成功并分享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期待朋友打版成功并分享文件。

很久以前就有,搜索  文宇电容放电笔
作者开源的pcb文件

网友:
不错的设计,谢谢分享。继续关注。

网友:
放电比较彻底,快一些。。。

一般用个线性变压器,或者电阻电烙铁也能放

网友:
大电容的话放电电流就小了点,R3改 1 欧

网友:
用灯泡十几年了,好不好用不懂,就是为了看那个灯光

网友:
根据楼主电路图仿制了一个,原件不多,搭桥个微型的,一次成功,效果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电路,回头移植到塑料镊子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大了,用一个热敏电阻还要方便点

我看到有直接拿个热熔胶枪来短接电容放电的,内部类似灯丝 。

网友:
这个好,厉害了

网友:
这个我也在闲鱼看到过,差点买一个来玩

网友:
常用电热类小设备都能拿来给电容放电吧?嫌小电炉麻烦,主要用都是淘汰的老式电烙铁。看前面坛友提到了用灯泡,觉得更加直观,有一问题:小瓦数220V灯泡用于开关电源高压侧电容放电时,不会轻易被烧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