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05444-064G颗粒可以上什么板子

楼主(2021-08-29):
朋友的坏闪迪固态240G不认盘,拆开看了下是主控挂了,主控烫手,拆颗粒可以上什么板子,搜索了下是不是只能上2258H?开卡好开吗

网友A:
15nm MLC,9DDL还是9DFL忘了,只认1CE,正常人只能上2258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nm MLC,9DDL还是9DFL忘了,只认1CE,正常人只能上2258XT

05446和05466是mlc,这个444好像是2dtlc(还带锁),即使能开速度感人

网友B:
05444有锁上2258XT是最佳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444有锁上2258XT是最佳解决方案

我看有人上2258H开满,XT听说只能开一半容量

网友(2022-04-12):
32G的开过,64的没玩过,05444这个颗粒上58xt一定要上满4颗,ce分布在四个通道,这样才能开,开好后也只有4ce, id不变,容量是120g,跑圈前5g有240M左右的速度,后面就是大波浪,0到200的跳,平均有60m左右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有这颗粒是TLC,上2258H了,需要4片才有固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