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100V负离子电吹风电机串连的电热丝烧毁(Panasonic EH-NA9A)

楼主(2021-08-29):
一个松下100V负离子电吹风电机串连的电热丝烧毁,不知道应该用多少大小的电热丝才行?
按实物画出如下接线图,另外电机加12V电压转动有500毫安电流大小

网友A:
我也有个松下的也是这样一段烧断了,弄不到合适的电阻丝,在角落吃灰!我的是220V的,电阻大约245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松下的也是这样一段烧断了,弄不到合适的电阻丝,在角落吃灰!我的是220V的,电阻大约24 ...

请问你的电机电压是几伏的? 我刚刚找到一个250W的小电吹风,里面电热丝阻值是240欧姆,就是不清楚如何分压出来

网友: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也烧断了,之前没测

网友:
你把烧断的电阻丝分别测下加起来不就是电阻值了吗?只要不是相差太多都没事的,我那个接过一次,这次断了俩处,不想修了!

网友:
100V原装的?堪用的变压器不花钱吗?

楼主:
烧断的电热丝已经糊在一起了,后来在旧的电吹风里面拆了一段150欧姆电热丝串在电机上可以使用,只是觉得低风档风速有点慢

网友(2021-10-12):
手上有个类似的机子 细的电热丝已经烧黑了,想换一个,请问哪里可以买到?淘宝上都是那种比较粗的

网友B:
tb几块一个线圈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几块一个线圈买来试试

谢谢,已经串联150欧姆电热丝到电机,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串联150欧姆电热丝到电机,目前使用正常

请问 你这个150欧是测量出来的吗?我手头有个类似的1100V1200W 两个电热丝 我量了下 主电热丝9.3欧,细电热丝78欧 ,因为 我的细电热丝已经烧黑了,不知道这个阻值测出来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你这个150欧是测量出来的吗?我手头有个类似的1100V1200W 两个电热丝 我量了下 主电热丝9.3欧,细电 ...

我那个细的也烧毁了,我是从240欧姆慢慢剪短最后150欧姆看里面风扇风速差不多,其实感觉风速还可以再快一点, 怕电阻太小风扇电压高电机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