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NS1081S手腕板咋样 和公版比缺个电感和供电芯片 影响大吗?

楼主(2021-08-29):
逛小黄鱼看到这个NS1081S手腕主控板,看上面和公版比缺两个零件,一个电感和一个供电芯片吧,缺这个影响大吗?大家看看可以入手不

网友A:
我猜是改电压的,3.3改1.8: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改电压的,3.3改1.8

绿色公版有这个芯片和电感,测量电压也是3.3V:sweat:

楼主:
这个是公版

网友:
预留了独立供电位,可以改的吧

网友:
现在像拆手机字库话221脚的居多

网友:
单帖用主控自带LDO输出应该够

网友(2022-03-27):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公版

说是公版,又没有公开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