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左后门焊缝这里歪了导致皮条不服贴 能不能敲正

楼主(2021-08-29):
左后门焊缝这块,不知啥时候歪了,导致这一段的皮条就是不服贴,如果不力关后门会不会撞到这里?1年多以前和老婆呕气,被我大力出奇迹的关过门一次,偶像有一次发现这块的皮条不服贴,扒开一看歪了。
这个自己能不能用皮锤敲正呢?会不会导致车漆开裂?

网友A:
可以试着压一压

网友B:
可以敲正,用橡皮锤或者垫个东西敲。别把漆敲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压一压

用手压掰不行,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敲正,用橡皮锤或者垫个东西敲。别把漆敲坏就行。

我怕的是,反击,会把外漆面搞出折痕

网友C:
这是啥品控啊  这样坑 仔细看看吧 别是修复车

网友:
橡皮锤敲回去!啥原因造成的安全带扣子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品控啊  这样坑 仔细看看吧 别是修复车

现在说破天也没用了

楼主: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用2片木板夹着,用G字夹加力.

网友:
垫木方敲,我看修车厂都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