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下各位老板洗衣机电脑板里这些东西是防水作用的吗?怎么变液态了

楼主(2021-08-29):
请问下各位老板洗衣机电脑板里这些东西是防水作用的吗?怎么变液态了

网友:
防水胶化了?厂家忘加固化剂?

网友:
原来这东西还能液化,我们家里那台坏洗衣机放在杂物间里,下面全是留的这种液体

网友:
这些胶是很奇怪的。。。放久了就液化了

楼主:
感觉是时间久了才会这样,应该对机器没太大影响吧?

网友:
这胶老化了,论坛也看到过类似的例子,建议放在外面下面垫点东西,让胶自然流淌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