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两片点不亮的华硕H61主板,己修好一片

楼主(2021-08-29):
公司有三块华硕h61的坏主板,型号都不一样,己修好一块不触发的,还有两块点不亮屏的,其中一片查各路电压都正常,量vga对地阻值全是短路的,他们分别连到旁边两个防静电芯片上。 拆掉防静电芯片阻值变正常 插上VGA线有图像了,但失真,核显的vga信号是直接从cpu出来的吗?

另一块查出bios芯片8脚3.3V对地只有20多欧的阻值不知道是不是短路?

网友A:
可以用好的那块对比一下BIOS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好的那块对比一下BIOS阻值

好的阻值有好几百欧,这个3.3伏直接通电源的3.3V,这一块也没看到哪里明显发热。

网友B:
别修了,都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修了,都卖了吧。。。

哈哈,想练一下手,能修就修一下。

网友C:
第三块, 测一下那个时钟晶振对地是不是短路, 如果短路就是桥坏了, 几乎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块, 测一下那个时钟晶振对地是不是短路, 如果短路就是桥坏了, 几乎没救了。 ...

没短路,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背面有飞线。有可能是不良品维修好的出厂的,因为第1块华硕主板是线断了,接好线才修好的。华硕低端老主板pcb断线的情况很多。

网友D:
核显的信号当然是从CPU直接出来的,这毛病有点击穿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显的信号当然是从CPU直接出来的,这毛病有点击穿的意思

记得换过cpu试过,没好,从CPU到VGA端子中间应该还有什么芯片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记得换过cpu试过,没好,从CPU到VGA端子中间应该还有什么芯片吧?

中间不会有多余芯片的,最多就是DVI和HDMI之间有个信号切换芯片,VGA目前还没见过板载的切换器,模拟信号把转换器做成板载怕是没法看了,那波纹鬼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不会有多余芯片的,最多就是DVI和HDMI之间有个信号切换芯片,VGA目前还没见过板载的切换器,模拟信号 ...

好,谢谢!那我再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谢谢!那我再换个cpu试一下!

有多的平台你就排除法一个个替换,没有的话盲猜主板背锅是绝对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的平台你就排除法一个个替换,没有的话盲猜主板背锅是绝对不会错的 ...

换了一个cpu还是那样的,不知道和bios有关系不,想刷个bios,没找到一样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短路,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背面有飞线。有可能是不良品维修好的出厂的,因为第1块华硕主板是线断了 ...

3.3v短路一般都好查,烧鸡大法伺候。   用可调电源调到3.3v, 注意要限流,  然后用手模很容易找到出问题的元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cpu还是那样的,不知道和bios有关系不,想刷个bios,没找到一样的程序 ...

在官方直接找BIOS,个人估计刷BIOS也没用,你这明显是硬件问题,换个主板点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官方直接找BIOS,个人估计刷BIOS也没用,你这明显是硬件问题,换个主板点亮看看 ...

这个就是以前换下来的主板,确定是坏的。是以前插vga线时静电从VGA口进来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以前换下来的主板,确定是坏的。是以前插vga线时静电从VGA口进来打坏的。 ...

大概率接地没接,或者接地短路,你把这个CPU换到其他修好的主板上点亮,能亮就别倒腾了,这个走线的问题大多只能当料板

网友:
听网上设计PCB的老师说过PCB板子有埋电阻。你可以把主板用电吹风加热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