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IPCBOOK讯悠牌4G路由器MC118拆解

楼主(2021-08-29):
IPCBOOK讯悠牌4G路由器MC118

网友A:
看了很多这种类型4G路由器,4g部分好像几乎都是用模块化解决,不像CPU或者其他电路,直接芯片电路在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这种类型4G路由器,4g部分好像几乎都是用模块化解决,不像CPU或者其他电路,直接芯片电路在主板的 ...

射频前端不太好做

网友B:
正想收一个4G路由器,另外咸鱼上有很多低价USB接口大众之类车专用的4G路由器,其他车型不知可不可以用

网友:
这外壳用的是必联路由器bl-300的吧,简直了,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收一个4G路由器,另外咸鱼上有很多低价USB接口大众之类车专用的4G路由器,其他车型不知可不可以用 ...

来个关键字 我咋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