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 电源风扇声响太大了怎么?

楼主(2021-08-29):
闲鱼了一个别人改好的明纬s350电源,但输出20W给手机充电风扇声音也很大,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加个温度控制,20W的时候应该不热的

网友:
小风扇老化了?轴承上油,或者换新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基本算日用品,非要用个工业电源是怎么想的?万一一口水呛进去,或者小螺丝什么的,炸鸡鸡?实在觉得原配不好,笔记本电源加个QC PD模块也是几十瓦上下,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温度控制,20W的时候应该不热的

从电源上面的贴纸文字看自带温控风扇管理功能啊。改装的时候把它搞失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