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P2419H 屏磕碎了,果断拆机、拆解。

楼主(2021-08-29):
1、准备工作,找个面积大一点的平整桌面,最好底下垫一个软垫。拆的时候,屏幕向下,后盖对着你。

2、卸掉后盖四个固定螺丝,这四个螺丝是固定显示器里边的金属盒子的。

3、使用拆机神器--硬塑料卡片。废信用卡、门禁卡,只要是信用卡大小的硬质塑料卡片即可,别用螺丝刀硬撬,会损伤塑料件边缘。

面对显示器后盖,先用手在四圈扣开一个小缝,我是从屏幕上部开始扣开的,然后把卡片塞入。

4、卡片塞进去后,用卡片向左或者向右推动,里边的卡扣就自己开了

5、用卡片推动一圈之后,后盖的卡扣就全部脱开了。

6、撕掉两边粘的胶纸,装电源板和驱动板的盒子就能移动了,底下压着面板模组的型号。

7、面板型号是京东方的MV238FHM-N60, 供电电压60/64V, 六针CCAACC。屏的照片是别人的,

8、拆模组的时候,要先拆底边的压边,然后再拆边框。

9、拆完后,开始万能杰克马的宝,问了几家都是600左右,果断放弃了。换屏不值了。

网友A:
液晶显示器或电视,只要屏碎或坏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B:
同款显示器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显示器或电视,只要屏碎或坏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是的,最近面板都涨的这么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最近面板都涨的这么厉害?

最近有什么东西不涨得厉害吗?

嗯,A股可能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什么东西不涨得厉害吗?

嗯,A股可能算一个

薪水.............

网友D:
 我特地买的碎屏机Z24N 换个面板350, 你是不是店家没找对?一般300多就能买到,我特地加50要个完美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特地买的碎屏机Z24N 换个面板350, 你是不是店家没找对?一般300多就能买到,我特地加50要个完美 ...

给个小窗,哪家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款显示器很垃圾。

这显示器同价位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显示器同价位还行吧

好多影楼在用,颜色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小窗,哪家便宜

自己多问问,店家报价高了,就砍价 300包邮 我的型号跟你不同,店面价格比你的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特地买的碎屏机Z24N 换个面板350, 你是不是店家没找对?一般300多就能买到,我特地加50要个完美 ...

你在哪家  求连接

网友F(2021-12-06):
把液晶拆掉,换一片透明亚克力。
你将得到一个光线十分均匀,色温非常良好的灯。。。

网友(2023-01-02):
引用 网友F:
把液晶拆掉,换一片透明亚克力。
你将得到一个光线十分均匀,色温非常良好的灯。。。 ...

笑死,O(∩_∩)O哈哈~

网友:
现在显示器不贵,换新的更划算

网友(2023-04-06):
引用 楼主:
好多影楼在用,颜色不错

影楼用的应该是U系列的,不是P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