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问一下ce跳线原理

楼主(2021-08-29):
大佬们,ce跳线原理是连接颗粒的ce引脚和主控的ce引脚吗?

网友:
U盘的是改变主控和颗粒之间的连接方式,SSD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也没搞懂

楼主:
如果是单颗1ce,是不是就是用跳线把主控的f0ce0引脚和bga152的ce0引脚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306 看看老站大神的分享吧,希望可以让你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306 看看老站大神的分享吧,希望可以让你明白  ...

这个说的是叠焊的呀,我问的不是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