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真假美猴王,胜利VC890正品假货对比鉴别!

楼主(2021-08-29):
一直想找一个假冒的胜利万用表,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前几天群友买了一个胜利VC890,讨论校准的时候,发现这个是赝品!于是群友送我了!本来想用一块正品的890作为交换,群友谢绝了,感谢我亲爱的群友!
真假VC890,单从外观真的非常难以区别真假!细节的差异都微乎其微!不放在一起仔细对比,很难分辨!
总结一下外观的区别:
1.顶部胜利的商标和型号。盗版的字体比划更粗。VICTOR,V字切角不一样,盗版切的更尖,I和C之间盗版连在一起了!正品是分开的,O和R之间的交界处,盗版的交界处上下更宽!
2.选择(HOLD)按键,感觉盗版更光滑!
3.后背,背撑上的四条凸起纹路,正品凸出的更明显。
4.后面的机身编码,盗版的明显是打印的字体,非常清晰整齐,正品就像那种钢印字体,模糊不整齐!
5.屏幕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正品的数字尺寸更大一点!
6.外壳螺丝,正品是四个粗长螺丝,盗版四个很小的螺丝。
7.内部主板明显不同,实际上芯片方案都不一样,正品的是0660系列的方案,有外部存储器,盗版我怀疑是晶华微电子一类的芯片,主板用料正品更厚实!
8.精度不用说了,0660系列吊打晶华微电子!

树大招风,作为入门级销量极高,非常经典和实用的机型,被造假者盯上非常可恶!有本事你去造假福禄克啊!卑鄙无耻!

网友:
没看出来哪个是正版的,哪个是盗版的。测试结果感觉都在接受范围之内,也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胶套完全没区别?
 看来正厂是选用山寨的。

网友:
都是胜利的,只是生产批次不同而已

网友:
一个是890C,一个是890D,能完全相同、、、、鸟?

像苏制战机,同样是苏30,自用版,印度版能相同吗?

网友:
未必是盗版,可能不同时期的产品或者不同厂家代工的

网友:
应该是所谓的官缩,就象罗技一样。

楼主:
不用怀疑,这个样子的890,售后给判定假货了

楼主:
胜利官方售后一模一样的表,判定假货了,而且胜利售后没收了很多这种假表! 外观模具都烂大街了,造假太容易了!

楼主:
再看看做工,保险座设计错误,引脚挡住了笔座,只能将两个引脚悬空,无法焊接,焊接的话,主板和笔座无法贴合,即便是这样,保险座要歪成这样才能让主板和笔座贴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看看做工,保险座设计错误,引脚挡住了笔座,只能将两个引脚悬空,无法焊接,焊接的话,主板和笔座无法贴 ...

这个真的说不过去了。。。

网友:
胜利都造假,那么优利德呢?

网友:
第一次见到假的

网友:
就这,怎么也来个拆机正面对比图啊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

网友:
第一次见假表。

楼主:
机身防伪码查询显示正品!但不知道这种查询系统有没有权威性,让客服给我查的!后来我自己查了两次。就显示已经被查过3次了,不在提示是胜利产品了!要不寄回售后鉴别一下?哈哈

楼主:
看来就是假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就是假的了。

用真防伪码的山寨。。。我感觉不大可能了,山寨从哪里搞的真防伪码?如果这玩意那么容易搞到,那这防伪也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