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小搅拌机!

楼主(2021-08-29):
我姐朋友的,说是打碎蒜蓉拿来用的,故障是指示灯一直亮,有时候按一下马达会动一下,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能动的。怀疑是芯片坏了,想直接用这个船型开关控制,请问大家可行不?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A:
先测开关,加点机油

网友B:
有一个安全开关的,将盖子旋转180度看看,确定磁铁有木有对着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开关,加点机油

没有啊!开关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安全开关的,将盖子旋转180度看看,确定磁铁有木有对着干簧管?

这个安全开关也是个轻触开关,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用这种开关。得用无锁的开关。按住开,松开断电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