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Ninestar 3500瓦商用电磁炉

楼主(2021-08-29):
胆子大,看抖音学到点皮毛,结合自己的蹩脚技术帮人免费修电器。近日看门大叔蒸馒头的电磁炉坏了,问我能不能修。我试着打开,发现保险管断路了。换上一个拆机的同是16安的保险管,图中已换好,黑色套的,再排查其它地方无短路,试机正常。3500瓦,加热真的快很多,加热线圈也很大,比普通锅底大,插头是16安的。不懂为何烧保险,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A:
看做工也不怎样啊

网友B:
电磁炉单纯爆保险非常罕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也不怎样啊

谈不上做工,一般般吧,不锈钢外壳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单纯爆保险非常罕见。

我也有点怀疑,苦于能力有限,只能将就。保险没有爆,只是保险丝熔断。没有电流表,不知道工作电流算不算正常。

网友:
同楼上  电磁炉单炸保险的很罕见 一般渣保险的都伴有IGBT和桥堆挂了 还有少数是8550+8050挂了  以前修过一个桥堆炸了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
又有几顿早饭吃了

网友:
最近帮亲戚修美的电磁炉,铝线圈的,初步查整流、IGBT挂了,手头没配件,直接买板替换,省事多了

网友:
除了功率大点外,做工还是很勉强了。

网友:
商用用电磁炉的很罕见吧,商用电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