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被严重低估的国产品牌 玺力牌外热烙铁头试用

楼主(2021-08-29):
没事在闲鱼闲逛 看到一款烙铁头很不错  10块钱二十支 算上邮费算是 合到一元一支 ,今日到货 小试了一下 真是不错 ,外观精细 特尖头  尖头导热非常好 ,抗氧化也非常好 。

网友:
以前第一次听说这牌子,好像和螺丝刀有关
后来就少见到了

网友A:
30w能干啥正事啊?搞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能干啥正事啊?搞笑么

30w可以干很多事

网友B:
这种烙铁现在还多少人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烙铁现在还多少人在用

在新货找不到好用的 ,翻翻国产老货会有惊喜。在山寨没有兴起的年代 我们基础类的东西可以说一点都不比进口的差。

网友C:
找个磁铁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磁铁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气起来

磁铁可以吸 磁性不强  合金的烙铁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w可以干很多事

30W只要不遇到高温锡或大焊点,用好些的锡丝还是可以愉快的玩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W只要不遇到高温锡或大焊点,用好些的锡丝还是可以愉快的玩耍的。

我这几年用的2把,都是30w的,又焊太大的东西,30w的烙铁还加的高,低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W只要不遇到高温锡或大焊点,用好些的锡丝还是可以愉快的玩耍的。

对的 30W的烙铁 配个好的烙铁头 可应付日常大部分焊接了 。

网友:
原来修电视机都用这种外热的,烙铁头不好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w能干啥正事啊?搞笑么

我在用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烙铁现在还多少人在用

我在用 请指教

网友F:
这头子俺一看就知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几年用的2把,都是30w的,又焊太大的东西,30w的烙铁还加的高,低温开关。 ...

对的 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焊点让玩了 ,焊台整日吃灰已经收回原箱 ,搞个外热玩玩即磨炼心性,又锻炼焊接技术。高低温开关没怎么必要 ,老哥可以试试调节烙铁头的长度来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用 请指教

用焊台的不一定是高手 ,常年用外热的绝对是个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头子俺一看就知道可以,

这个头子的确是不错 尤其是尖端 导热非常好 一点就化 ,还烧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磁铁吸一下看看能不能吸气起来

用这个判定头子是误区,大量的黄铜头子就不吸,但不好用
你真以为合金头就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