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焊把线接头怎样拆

楼主(2021-08-30):
原电焊机配线太短,想换长点的线,这快速接头怎拆下,用螺丝刀撬外套吗?

网友:
夹住了通接头,旋转拉出,就能看到螺丝了

网友A:
是直接把铜头拔出来,然后松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把铜头拔出来,然后松螺丝

外套很硬,也很紧,拨不动。用螺丝刀撬又怕损坏。

网友:
插到焊机里直接往外拽!

网友:
皮套往线方向撸就完了

楼主:
红色的胶比较软,可以拆出来了,黑色的较硬,象再生胶,一撬就烂。

网友:
空压机往缝隙里吹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