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用料扎实的全模组电源,还有十年换新支持,安钛克HCG850使用拆解体验

楼主(2021-08-30):
这两年CPU和显卡的性能越来越强,对电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电源本身的使用寿命也要远远长于其他硬件,所以在装机的时候,一定要选一款靠谱的电源,另外为了获得更好的扩展性,全模组的电源显然更值得考虑。目前市面上的电源型号不少,但是受成本限制,质量好的电源通常不会低于1瓦1块的标准。

上个月我入手了一块安钛克的HCG 850电源,之前看到很多人都推荐这款产品,考虑到安钛克已经是家老品牌了,到今年正好35周年,所以比起同类型但是价格更低的几款电源,我还是选择了这款HCG850,HCG的全称为High Current Gamer,主打电竞游戏平台,适合中高端的主机使用。

安钛克HCG 850是一款80 PLUS金牌电源,采用了全日系电容,整体的做工和用料都很出色,并且有着十年换新的保证。HCG这个系列的电源除了850W的版本之外,还有750W以及1000W等规格,足够常见的电竞配置使用,另外安钛克旗下还有更高阶的SG系列白金电源,适合骨灰级的玩家使用。

用料扎实的全模组电源,还有十年换新支持,安钛克HCG 850体验配置全面真材实料

在配置上,HCG 850这款金牌全模组电源采用了主动式PFC+全桥LLC谐振+同步整流+DC-DC架构设计,从超能网的测试数据中可以看到,这款电源在230V交流输出环境下,50W输出效率已经超过81%,整体平均效率维持在91.5%;此外其+12V/+5V/+3.3V电压波动都控制在1%以内,+12V与+5V的电压调整率甚至不到0.1%,稳定性十分过关,确实是80PLUS金牌电源应有的水准,用在中高端配置的主机上游刃有余。

这款电源采用了紧凑型的设计,机身长度只有14cm,因此能够更好的适应不同尺寸的机箱,及时把它装在MATX机箱上也不显得拥挤。另外HCG 850电源的做工也很不错,细节找不到什么瑕疵,并且上面还清楚的标明了电源的各项参数。

在这款电源的侧面有Antec HCG 850标志,设计十分简约,不过没有RGB元素,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一些。

从HCG 850的铭牌上可以看到它的各项参数,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它支持100~240V宽幅电压,其中+12V输出电流最高达70A,并且拥有840W功率,可以轻松满足高性能硬件的功耗需求。

在散热方面,HCG 850配备了一个7扇叶静音风扇,而且这个风扇除了具有支持智能温控的特性之外,还带有Hybrid Mode模式,可以在电源低负载状态下,从而实现零噪音的效果。此外它还是一个液压轴承风扇,所以在日常使用中不仅噪音低,而且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风扇除了有Hybrid Mode模式之外,还有常见的温控模式,能够电源负载变化而自动调整转速,在高温环境使用比较合适。

全模组电源比较重点的设计就是模组接口和模组线的配置,安钛克HCG 850电源上面提供了一个10+8pin的输出的主板供电接口,以及四个用于SATA供电和D型4pin线缆的接口,最后是三个PCI-E和CPU供电线缆的接口。这样的配置足够应对绝大多数的硬件配置了,而且扩展性也很不错,后期升级比较方便。

而在线材配置上,安钛克HCG 850提供了两种类型的线材,分别对应不同的使用环境,其中一条主板供电线、两条4+4pin CPU供电线,以及三条双6+2pin接口的PCI-E供电线都采用了蛇皮编织线,其他两条D型4pin接口供电线,还有三条SATA供电线用的都是扁平线,此外还有一根D型4pin转小4pin的转接线。在线材这部分,HCG 850的配置同样很全面。

用料扎实的全模组电源,还有十年换新支持,安钛克HCG 850体验配置全面真材实料

接着我们将安钛克HCG 850拆解开来,看看它内部用了那些配置,是否真的是全日系电容。电源的拆卸通常并不复杂,不过考虑到保修问题,平时如果遇到电源出故障的情况,千万不要自行拆卸,像HCG 850这种支持10年换新的,本身故障率也很低。

拆开电源后,最先看到的是风扇的型号,这是一个鸿华的HA1225H12F-Z风扇,采用FDB液态轴承减少噪音,静供电参数为DC 12V/0.58A,通过一根线和电源PCB板连接,转速可达2200RPM,散热效果不错。

HCG 850内部布局比较紧凑,空间利用率高,同时散热处理的也比较不错,另外可以看到这款电源内部的做工也很精细。

在配置上,安钛克HCG 850的一大有点就是采用了全日系电容,目前日系电容的品牌不止一家,但是质量基本都很不错,电源可能会因为批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厂家。我的这款用的是Hitachi日立HU 系列,规格为680μF/400V/105℃,其他常见的日系电容厂商还有尼吉康、红宝石、日化等,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变压器方面,HCG850上面一共有三块,采用了一大两小的组合,在高端电源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可以看到它的主变压器是这块VRL39HB06,外侧通过黄色绝缘胶带包裹,另外两块小的变压器结构也类似,做工比较细致。

另外可以注意到,HCG 850的PCB板上有比较多的散热铝片,丰富的散热鳍片增加了散热面积,提高了散热效率,改善了电源日常使用中的稳定性。

翻到电源的模组接口一侧,可以看到这里也配置了很多电容,主要是尼吉康的电解电容,规格为3300μF/16V,模组接口作为电力输出的门户,经过优化用起来也更加安全一些。

在安钛克HCG 850PCB板的侧面可以找到两颗英飞凌的MOS管,型号是IPP50R190CE,规格为550V/15.7A@100℃/0.190Ω。在MOS管的引脚处,还配备了屏蔽磁环,在于散热片相连的地方还做了封胶处理。

最后这款电源的PCB板背面做工也很不错,焊接比较工整,找不到什么补焊的痕迹,做工确实比较出色。

总之,安钛克HCG 850不管是内部的选材用料,还是日常使用表现,都比较让人满意,整体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加上它还有十年换新的服务,相比于同类产品来说,确实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现在DIY硬件的价格波动较大,所以在电源上选择更靠谱的型号,平时用的时候也更让人放心一些,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