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雅马哈摩托车用塑壳启动继电器2768099-A,看看鬼子的制造水平如何!

楼主(2021-08-30):
启动继电器在车辆中是用来做电启动的,就是给启动电机通电,带动曲轴启动发动机
由于工作时励磁电流在3A左右,加上触点电流有50~150A,所以只能是短时间工作了
应用电路详见下图

偶得一个雅马哈摩托车用启动继电器,和常见圆形铁壳的不一样,它是方形塑料壳的
不过既然叫继电器,那就是用的电磁原理
下面拆解看看具体结构

顶面布局

侧面

底面
这个“JIDECO”是生产商,网上没查到中文,估计该叫“吉德科”PS:感谢坛友提醒

揭开防水盖
结构和常见的有点差别,静触点接线柱不是螺栓的,还带俩保险片

上面的标记应该是型号和批号

10A的保险片也是鬼子出的,不同规格颜色也不同

保险片特写

扒掉安装用的橡胶套

来回翻看,发现底部应该是超声波焊缝

用刀片环切一圈,就顺利开盖了

撬开底部铁片
原来是闭合磁路用的导磁片,里面有铁芯,弹簧是用来复位铁芯的

圆形的是线圈塑料骨架,标记可能是生产区别用的

线圈取不出来,仔细看发现插座内端子根部有胶
看样子应该环氧树脂

加热一下,就把保险片座那部分撬了下来

保险片座,环氧胶被撬断了

剩下的本体,高耸的是线圈插片

掏掉插片根部的环氧,终于把线圈总成抠出来了

铁芯、导磁压板和线圈
线圈电阻4Ω

再看外壳上的触点部分
动触点片是圆形的,这个和常见的也不一样

估计做成圆形可能是便于静触点旋转,烧蚀点可以移动

黄铜的接线柱螺母和紫铜的静触点片应该是旋铆工艺
分离触点要合适的钻头钻掉铆接点,暂时不拆了

全家福,零件还不少哈

根据解剖,整理外形结构示意图(通电状态)如下

工作原理:
1. 线圈通电时,电磁力下拉铁芯使其和动触点分离,并克服弹簧力运动到底使磁路闭合(这样可以提高铁芯稳定性),动触点上部的弹簧下压动触点和静触点接触,达到通路的目的;
2. 线圈断电时,电磁力消失,铁芯在铁芯弹簧作用下复位,上移并客服触点弹簧推动动触点与静触点分离,达到断路的目的

这个雅马哈的摩托车启动继电器和国内常见的主要结构不同,塑料件也比较精细,用环氧防水也省掉密封圈这类小零件,而且貌似更加节省金属,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A:
做工很好,PO主的图也画的很好,一目了然。谢谢!

网友B:
元首厉害那个触点应该不是旋铆工艺的,旋铆的一般会卷边。这个边那么平,应该是冲压工艺

网友B:
     这样做成圆形应该是为了增加触点的接触面积。而采用弹簧下压闭合应该是为了增加有效接触面积。弹簧的力可以随线径变大而增加,磁力就要增加体积和成本了人家是增加设计成本,降低材料成本和装配成本

网友C:
Jideco Industrial Co., Ltd. (also Olympia Auto Parts, Inc.) is a specialist distributor of automotive aftermarket parts providing OE-quality water pumps, Isuzu engine parts, steering knuckle assemblies, wheel axle parts, fan clutches, clutch discs, pressure plates etc. All our products are stringently processed, tested and inspected to ensure quality, reliability.

是jideco不是jidecc。

网友D:
继电器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好,PO主的图也画的很好,一目了然。谢谢!

不客气,画图就是费时间那

网友:
非常仔细的拆解和分析!元首辛苦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不知道触点容量有多大

网友:
继电器做工不错,尝试改线圈变成变成长时间接通。

网友:
这个继电器用料还不错

网友:
小鬼子做产品都比较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厉害那个触点应该不是旋铆工艺的,旋铆的一般会卷边。这个边那么平,应该是冲压工艺 ...

是冲压呀,偶看像是有旋转的痕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成圆形应该是为了增加触点的接触面积。而采用弹簧下压闭合应该是为了增加有效接触面积。弹簧 ...

偶猜圆形可能是便于静触点旋转,可以移动烧蚀点
触点弹簧用来提供触点压力,降低接触电阻

网友:
这个拆解加解说的很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鬼子的东西还是很讲究设计的,那logo明显是JIDEC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做工很好~

还可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deco Industrial Co., Ltd. (also Olympia Auto Parts, Inc.) is a specialist distributor of automotiv ...

原来是o结尾的呀,看壳子标识偶以为是c呢,马上改
感谢指点

网友:
已经不玩摩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