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兄弟们帮忙看下这个电路能否正常

楼主(2021-08-30):
想给后视镜折叠改成锁车自动折叠,但单片机程序搞不定,而且还得用车规单片机。看到隔壁坛3阿哥的电路,我形象点画了一下(原作者:https://www.yleee.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32),请大家帮忙看下能否可用,没问题的话准备打个板回来试试。
运行逻辑:①熄火断ACC后,按锁车键,锁车信号输
                     出 ,这 时继电器断电释放,后视镜折
                    叠,且 锁车信号消失时继电器不会吸
                   合。
                 ②解锁后继电器不动,等ACC 有电时继电
                 器吸合,后视镜打开,而且在ACC 有电的
                情况下,有锁车信号,继电器也不会断电,
                保持吸合状态。

网友A:
NE555做一个单稳态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做一个单稳态电路就行了

这个要同时检测锁车信号和ACC信用,单稳态应该怎么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同时检测锁车信号和ACC信用,单稳态应该怎么搭呢?

NE555的4脚可以用低电平控制

网友B:
能问下是什么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问下是什么车吗?

LJ国产车,原车没有这个功能,加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的4脚可以用低电平控制

4脚为低时,电路停止工作吧?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
不带锁车后视镜折叠一般不都是机械按钮嘛.跟自动关窗器类似,改下触发就好了

网友C:
靠继电器长时间吸合来保持展开状态不好吧,万一开车过程中闪一下电,后视镜折叠了……

如果原车带折叠按钮,不如改成触发原车的折叠按钮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继电器长时间吸合来保持展开状态不好吧,万一开车过程中闪一下电,后视镜折叠了……

如果原车带折叠按钮 ...

原车没有后视镜折叠和按键,全部加装的。
你说的这个好像也是个问题,那么用磁保持继电呢?

网友D:
停车折叠后视镜纯粹就是个华而不实的鸡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车折叠后视镜纯粹就是个华而不实的鸡肋功能

不瞒你说,我就是为了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