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一体机恒流板疑惑求解

楼主(2021-08-30):
想把一个损坏的DELL23寸一体机的屏改为电视

在网上买了一套液晶驱动板,接上确实能用了,但是有时候背光会闪,就像那种电压不稳一样

我测了一下,他的恒流板输出电压只有31v,而我那个屏查了需要34v-37v

怀疑是恒流板的问题

于是我就把原机器上的恒流板拆下来

不过问题来了,液晶驱动板上的背光模块供电是6针的, VCC VCC ON ADJ GND , ADJ是5v的

但是DELL这个输入有9针(如图)

我用万用表打了一下
从上往下分别是
蓝色(未知,猜测是ADJ?)
黑色 黑色 褐色 (这3个是地)
橙色 绿色 (这两个是3.3v,猜测应该是ON,但是为啥有两根?另外这两根互相不通)
黄色(这个跟地是通的,好像也是地)
白色 红色(这两个是12v)

===================================
问题是这样的
1、我买的通用驱动板的6针供电,ON信号是5v的,接到这个恒流板的3.3v上会有问题吗?
2、我昨天驱动板的ON(5v)单接了原配恒流板的绿色,背光输出电压(4pin那个小的)只有12v,点不亮,单接了橙色,背光无输出电压

难道说要绿色橙色同时接吗?ON信号线有可能两根吗

拆坛大佬多,求解惑,谢谢
(后悔当年没学电路,学什么破计算机,想自己修点电子产品都不行)。。

网友:
你根据背光控制集成块查原理图很容易找出背光开关控制和背光亮度控制引脚,那样接起来就容易了。还有你外置12V电源质量不行,功率不够也容易引起屏亮度不稳

楼主:
我根据ic测了一下
绿色是ON没错,但是我昨天输入5v ,那边输出背光电压只有12v,没有升压
绿色旁边那个橙色我猜是 adj,昨天没输,可能一定要输入才有用吧

橙色跟图中调光的那个引脚之间的电阻有50k欧...

网友:
DIMM是脉宽控制亮度,ADJ是电压控制亮度,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