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点序AS2258与群联PS3111神秘关系的又一实例

楼主(2021-08-30):
颗粒:PF603,64G 1ce B27A

在点序AS2258测试架上简单测了下,开了个卡,没清空就上到PS3111板子上了。

结果,上电之后,直接出盘

可以看到,固件名称也是AS2258的固件名。

而且正常读写

而且在AS2258的工具下,还能读取到坏块信息

但用as2258的工具再开就不行了

说到这里,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

网友:
这两个就是一个货

网友:
原来我的BOKB颗粒试过,也可以正常互换的,没有问题,
闪迪和BICS颗粒好几种都不行,试过了,
原来我发过帖子,很多人都说是扯淡,现在老范也来证实了,固件刷过之后可以互换主控正常使用,但是不是全部颗粒都可以

网友A:
说明了:这货的固件(驱动)和坏块标都是存在颗粒里,等同大号U盘。
按照以往的经验,固态需要和主控一一配合,直接换颗粒或者主控都无法正常使用(比如,某固态主控烧毁,通过换主控直接读取数据行不通)

网友:
PTP的好基友 固件都存颗粒里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了:这货的固件(驱动)和坏块标都是存在颗粒里,等同大号U盘。
按照以往的经验,固态需要和主控一一配 ...

固件都是存在flash里的,有部分外挂spi,不过也是特殊颗粒才会,

网友:
老师傅了 这个还用说么,isp和bootloader等等存放区块都是相同地址,所以上电直接读、就跟intel的540S盘上的LLUS一样,用2258G主控开完卡换回原来的LLUS主控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