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会所里里常见的东东~康婷T500雕塑仪拆解

楼主(2021-08-30):
话说前一阵路过楼下一塑型会所装修见门口垃圾桶旁扔了台机器后面我不说大伙也知道怎么回事啦哈捡回家通电没反应量了一下电源有输出,以为机器是坏的再次通电试机亮了一下立马断电了拆开看看吧

就这玩意不知道新的要多少米

电源是12V4A的看样子应该没虚标个头不小拿手上很有份量插头磁铁不吸

手柄由一根软管连接

这玩意竟然是快拆的

看看接头接线还挺多的我知道的就有电疗、发热元件和拔罐功能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功能

这是与人体接触面

主体

请出前几天朋友送的拆机工具

滋滋滋滋几下就拆开了,就6颗螺丝没卡扣很好拆

机械部分

雅科奇的气泵一个电机带两个泵开来吸力应该不小

电机型号雅科奇3430D12-01

气泵使用铁支架固定的上面有厚厚的橡胶减震垫最底下还有海绵减震,气泵就不拆可太麻烦

这油三个电磁阀

电磁阀地下是散热风扇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从新整理一下管子装回

过滤芯

电子部分两层电路板用铝合金支架固定

第二层电路板是显示屏,还带触摸的

显示屏背面

有颗TF卡槽

各元件特写

下面这可大个头IC没找到资料

东芝储存IC

第一层电路板正面,背面只有一颗管子没拆开看型号未知

这地下有颗不知道啥管贴在铝支架板上的

变压器

两颗XL1683E1芯龙电源管理IC

FR024N

新唐32位微控制器IC

拆开没见有烧毁和短路,再次通电试机发现动动一下电源线机器就会不停开、关循环看来机器是好的是电源输出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中午回家吃饭赶紧补拍试机图哈哈用12V3.3A电源轻松试机

开机画面

功能还想还蛮多的不知道杂用啊

这是启动后的画面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那个IC有资料啊,上官网就行了,如果资料足够多,应该可以修改用作其他用途http://www.dwin.com.cn/home/index/t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IC有资料啊,上官网就行了,如果资料足够多,应该可以修改用作其他用途http://www.dwin.com.cn/home/in ...

迪文的屏幕模组,有软件的,可以自己画界面,然后串口和单片机通讯

网友:
传说中拔黑头的?

网友B:
真空泵挺有用的,能改不少东西~

网友:
挺复杂的哈!谢谢分享。看题目还以为真的是雕刻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IC有资料啊,上官网就行了,如果资料足够多,应该可以修改用作其他用途http://www.dwin.com.cn/home/in ...

这玩意儿还是双核的呢可惜不会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泵挺有用的,能改不少东西~

嗯嗯可以搞吸锡器就是懒癌晚期不想动哈哈

网友:
这玩意就是用来忽悠女人的,不过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600MHZ的8051核,太不可思议了吧?

网友:
我猜这个要卖很贵

网友:
看上去像气压美容仪器,里面有单片机控制,估计新的价格很贵。

网友C:
这个改一下应该可以做增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一下应该可以做增粗用

还有这疗效说说怎么该

网友:
那个真空泵留着,好东西

网友:
电动吸锡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