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电动车充电器插上电瓶刷出只有52V了,空载55V

楼主(2021-08-30):
【求助】电动车充电器插上电瓶刷出只有52V了,空载55V
空载时,输出有55V,插上负债后,测量只有52V,充电灯也熄灭了。
测量主电容,空载时有300零几伏,负载后,288伏,怀疑有问题,拆下,测量,100uf的容量测量105uf感觉也正常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求助大佬。

网友:
空载55V正常

网友A:
旧的扔了吧,新的30包邮解千愁!!!

网友B:
那个双色LED1的红色部分估计坏了

网友:
48V充电器就是这样的,等充满了电压会上去的,超过52V没问题啊,每个电池有13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双色LED1的红色部分估计坏了

这个我倒没想到,哈哈,回去测量下,如果充电时充电led有电压,那估计就是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扔了吧,新的30包邮解千愁!!!

充电器有其他的,主要是想学习下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有其他的,主要是想学习下维修

可以测一下充电时的功率或者电流

网友:
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20元包邮我收下了。

网友:
39可以买个西普尔的!!还包邮

网友:
买二手西尔普的算了

网友C:
充电器电压跟电池一样是对的。

不是说充电器输出55V就一直55V,充电器说白了是一个限流,限压设备。

充电初期,电池电压低,比如48V,那么充电器在满足充电电流的情况下电压自适应,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电流会减小,那么充电器输出也会上升,来维持电流。直到接近充满电压无法上升了,才会减小电流。

铅酸电池三段式充电,当接近充满试,会提升到高恒压,小电流继续充电,直到电流小于设定值,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电压跟电池一样是对的。

不是说充电器输出55V就一直55V,充电器说白了是一个限流,限压设备。

感谢回复,那估计应该是充电灯坏了。或者充电灯的降压电阻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