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避雷针”——这种颗粒的盘不要买

楼主(2021-08-30):
收了块坏固态,拆了几个颗粒

看上去没啥问题,丝印也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接着往下看

做为1die的32G颗粒,竟然出奇的厚,没错,这是二封颗粒,而且和创见、群联、金士顿等这些自封厂商相比,这个封装要烂的多。

下面看一下细节。

基板一片漆黑,而且由于封装工艺差,风枪加热拆颗粒的时候,出现了“弓背”现象,导致部分焊盘掉点。

再来对比一下同制程的原厂正片

左边是4ce 128G l06b正片,右边是刚才的渣封片,孰优孰劣一眼就能看出来。

Intel的正片封装基板发绿,渣封片则黑乎乎一片,也看不到像正片这样的清晰纹路。

封装这么烂,就不要想晶圆有啥好的体质了,都懒的测了。

喜欢玩闪存的童鞋们可以上上心,避开这个雷

网友:
感谢范哥分享,这下总算明白为什么有些intel颗粒收来总是触雷。

网友:
捡了个杂牌固态就是这种封装,intel的,3片128都开不出256,最后开了个180G才通过

网友A:
一般咸鱼卖家的图很难看到颗粒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咸鱼卖家的图很难看到颗粒厚度吧

歪着脑袋看

网友:
你是3D透视眼吗

网友B:
都是32GB,咋就这么后捏。

网友:
感谢范总传授实践的经验

网友:
反正4ce b16和自封闪迪是我噩梦了,一吹就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32GB,咋就这么后捏。

不植个球再收起来吗?

网友:
这个标一点都不正,首先Intel的圈太圆了,其次这种字体的颗粒假标很多,Intel也有少量真标但是都供给开发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是32GB,咋就这么后捏。

请炫耀颗粒多的选手自行拿个绳子去上吊,免得其他人看了炸锅

网友:
我才不会说镁光1100上的NW849比NW853要厚一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植个球再收起来吗?

要用再植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下子都出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炫耀颗粒多的选手自行拿个绳子去上吊,免得其他人看了炸锅

这些都是拆下来的垃圾闪存,不好意思贴SSD坑人顺带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再植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下子都出掉。

肯定是贴U盘坑人,U盘板子上本来就有球

网友:
不会是二次封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拆下来的垃圾闪存,不好意思贴SSD坑人顺带坑自己。

对了朱老板!
我有一个和范范一样的自带04T跳线的板子
1我手动跳线02T,缩CE之后怎么都开不了卡,在2258H上面,肯定不是2个跳线没有跳好,8个颗粒,随便抽2个贴上SATA的主控板,试了好几个颗粒,换了2个板子,还是不行,都是显示1CH 1DIE,1CH 2DIE,真不知道02T还需要什么跳线,
2.绝对不是颗粒问题,8个颗粒我后来有随便挑了4个没有短接直接开了1.5T,2258H上面,搞得我头大

网友:
怎么避,东西到手拆了才知道好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