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来帮我科普一下这个奇葩的1M U盘

楼主(2021-08-30):
谁来帮我科普一下这个奇葩的1M  U盘,真的只有1M大小吗?还是可以量产多开一点?

查了25系统后面带8的都是1M,一般用在BIOS

网友:
25Q80就是1M的存储,拿芯片精灵测一下主控? 能找到工具的话应该能扩大容量,最高可以换16M的SPI flash,再补充一点内容,快递费都比这个1M的U盘贵了吧?买这个干什么?

网友:
用来存秘钥?或者做加密狗?

网友:
投标U盘。。。我有16m和32m的

网友:
做密码狗的,或者投标用

楼主:
我一开始还真不相信有1M的U 盘

网友:
投标专用U盘,要的就是便宜容量小

网友:
1m,大点的文档都放不下

网友:
可以存电子书
1M容量太小
一般大点的word文档都装不了

网友:
这还真的是1M哎

网友:
你不说是U盘,我还以为你把u盾拆了